蓝宝石主板老是重启 求助查哪里

楼主(2025-11-14):
主板经常重启 有时跑两个码 重启 有时能显示 可是不到一分钟就重启了  求助查哪里的问题

网友:
重点查各处电压,内存槽,内存,CPU针

网友:
电压 内存 cpu都查了  还是不行

网友A:
查电压和波形,重点关注贴片滤波电容和贴片电阻阻值,学习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查电压和波形,重点关注贴片滤波电容和贴片电阻阻值,学习

几个主要电压波形示波器打了  电压还算稳定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