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13不亮机

楼主(2025-11-15):
一台X13板载16G(SK颗粒内存),板号NM-891不亮机,R1110,R1109,R1108,R1106,这几个电阻是有安装,断开R1110后能亮机,不过进BIOS查看内存还是显示16G内存,进系统会卡系统LOGO,进PE了是会卡系统LOGO. ,之后更换了U3501, U3502, U3503,U3504这几个内存颗粒,还是一样的现象。之前有一台X13也是一样板号的,不过内存颗粒是用的镁光的是花屏的情况,也是断开R1110后亮机,不过进BIOS只显示4G内存,更换了U3501, U3502, U3503,U3504这几个内存颗粒就正常了。不知道是不是主板其它还是问题,还是什么情况。

网友:
板号是NM-C891,之前少了个C

网友:
这下补齐板号信息就对了

网友:
,按内存识别电阻更改为单通道4G后就能正常进系统使用也没问题,应该还是A通道上的内存还是有问题,到时在把更换的四个颗粒重新更换后看看情况

网友:
给它改成三星32G