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戴尔G15 经典故障2黄4白维修一例

楼主:
机型:戴尔 G15 5511
配置:I5 11260H RTX3050
故障:开机不亮 指示灯2黄4白闪烁 接机上电检测笔记本有待机,按开机键正常上电,电流卡在1.7A时卡住不动,这时指示灯开始闪烁报2黄4白错误,于是拆下主板检查发现各路电压正常,CPU和显卡均已上电,根据报错代码提示应该是和内存相关,于是首先检查和更换内存,开机测试故障依旧,上论坛查询发现基本上就是内存和BIOS两种解决方案,既然内存更换无效立马就开干BIOS接连刷写几个BIOS文件故障依旧,

看来故障不是想的那样简单,看来只能请出示波器,发现开机瞬间BIOS 2脚ROM_SPI波形读取正常,当电流卡至1.7A时 ,BIOS读取波形消失,检查内存SDA和SCL总线,都是电流卡顿后故障波形读取数据消失,此时检查南桥时钟和38兆晶振波形均正常,

考虑到BIOS的ROM_SPI和内存SMBDATA和SMBCLK信号都和南桥相关,于是考虑有可能南桥稳定性不良决定还是先换一个南桥试一下,

立马动手开干更换南桥后通电再试,结果故障依旧,这时感到故障有点麻烦了再次在论坛查询类似故障,发现也有大量的没有修好的案例,心想有点棘手了今天碰到硬故障了。既然更换南桥无效还是把思路转换到内存相关电路上 ,反复测试内存供电和各种信号还是未发现异常,突然想到丢在角落的工具里有一个内存检测卡,于是立马插在内存槽上检查,感觉发现点端倪,

根据测试卡上亮灯的显示,表明内存和CPU的确像有几处断线或者接触不良问题,马上用万用表检测结果显示亮灯和不亮灯的阻值完全一样,两个完全不一样的结果让人有的懵逼了,考虑再三还是决定开干CPU试一下,经过除胶拆卸植锡忙活一通终于重新焊好cpu,开心上机通电测试还是故障依旧,放弃放弃了脑海中开始不断冒出这种想法,干了两天看来要白忙活了,冷静后还是心有不甘,再次用显微镜仔细检查CPU是否有掉件,这时幸运终于降临到面前,在CPU左下角发现疑是掉件了,

而零件正好在CPU固定白胶下面被白胶覆盖,而零件大概率在高温下已经脱焊,在我除胶时已经吧被胶带走了,打开点位图查询元件,发现是个电阻电路正好和内存相关,是CPU DDR_RCOMP功能脚的对地下拉电阻,和故障报警代码故障范围正好完全符合,

于是l立马翻找料板没有找到100欧只好换上一颗150欧的电阻,装上电阻通电再试电流已经轻快跑起,装好主板屏幕成功点亮。

网友A:
其实就是那个电阻的问题 修到过  你桥跟cpu都是白干的 但是手工可以

所以分享出来给大家一个思路,毕竟都干了南桥和CPU了,费时又费力。 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3 天前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修好不容易,修板最低别人搞掉件的,难搞

的确伤神费脑,毕竟都干了南桥和cpu了,不修好心有不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其实就是那个电阻的问题 修到过  你桥跟cpu都是白干的 但是手工可以

所以分享出来给大家一个思路,毕竟都干了南桥和CPU了,费时又费力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也就是说,其实可能重焊CPU就OK了

应该解决不到,毕竟在CPU外边,至于这个电阻是脱焊还是损坏也是未知或者氧化严重不能上锡,还有电阻是在白胶下边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电流卡1.7之前有没有回落,是上到1.7卡死,还是到更高回落到1.7A

没有,应该读取到内存就停止了,cpu和显卡都未工作,从示波器上BIOS数据波形来看,只有几秒钟就停止了

网友D:
电流卡1.7之前有没有回落,是上到1.7卡死,还是到更高回落到1.7A

没有,应该读取到内存就停止了,cpu和显卡都未工作,从示波器上BIOS数据波形来看,只有几秒钟就停止了 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4 天前

网友C:
也就是说,其实可能重焊CPU就OK了

应该解决不到,毕竟在CPU外边,至于这个电阻是脱焊还是损坏也是未知或者氧化严重不能上锡,还有电阻是在白胶下边。 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4 天前

网友B:
这个修好不容易,修板最低别人搞掉件的,难搞

的确伤神费脑,毕竟都干了南桥和cpu了,不修好心有不甘。 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4 天前

网友:
老哥水平思路没得说  虽然走了点弯路 也算是帮忙试错 遇到类似情况大概有个思路了

网友E:
这不就是这个电阻通病吗  论坛有

我在查询2黄4白这个关键词时,还真没发现同样的维修案例 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前天 10:20

网友F:
手工还是可以的。最后好了也是完美的。不过就是估计原来就是那个电阻的问题。

的确就是电阻问题,但要准确找到还是费了不少神。 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前天 13:06

网友:
挺精彩的例子

网友:
学习了,掉件问题比较难以找到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不就是这个电阻通病吗  论坛有

我在查询2黄4白这个关键词时,还真没发现同样的维修案例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手工还是可以的。最后好了也是完美的。不过就是估计原来就是那个电阻的问题。

的确就是电阻问题,但要准确找到还是费了不少神。

网友:
真是细节决定成败啊

网友:
这都是通病

有相关维修案例可以借鉴吗?当初为了走捷径可是翻遍了论坛相关案例。 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1:30

网友G:
有相关维修案例可以借鉴吗?当初为了走捷径可是翻遍了论坛相关案例。

有的 像是那个不认显卡通病 还有一个在U附近的一个电阻 都是高温脱焊了 现在修G15 16都先瞅一眼U跟显卡附近有没有被白胶覆盖住的原件 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6:54

网友:
思路值得学习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有相关维修案例可以借鉴吗?当初为了走捷径可是翻遍了论坛相关案例。

有的 像是那个不认显卡通病 还有一个在U附近的一个电阻 都是高温脱焊了 现在修G15 16都先瞅一眼U跟显卡附近有没有被白胶覆盖住的原件

网友H:
太棒了!!!!这两天正头疼这个故障,我ec也换过了,论坛有个人说换电池和适配器的,订的电池还没回来,刚好刷到太感谢了

你的机器是什么故障现象? 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8:55

网友:
这是个通病,我也修到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太棒了!!!!这两天正头疼这个故障,我ec也换过了,论坛有个人说换电池和适配器的,订的电池还没回来,刚 ...

你的机器是什么故障现象?

网友:
太厉害 了   dell 的小电阻 学到了

网友:
很多时候芯片周围的小元件容易出问题,最好提前多瞄几眼观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