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N7600Z板号n7401ze维修经验

楼主(2025-11-15):
此电脑和m3500q一样挑电池,非原装电池不充电,买了两块同型号的贴牌电池装上去无法识别型号不充电,买了原装电池装上去ok,原本是客户自己换电池拆死亡卡扣导致不开机,管子烧了,换完管子不充电。连换俩电池也不开机,走了一圈弯路才想起来花了两百多买原装电池装上去就好了

顺便发两个另外走弯路的机器
其一:
板号bm5149 1.3,不充电,换电池容量固定为39.2%,充电电流固定为24880,换了两块电池都是如此,,换了ec,充电ic,BIOS刷了,就差换u了,smb波形正常,最后发现也必须是原装电池才能充电。

其二:
一台惠普的刚过保的机器,忘了拍板号了,无图无点位,也是不充电,准确说是电池只能充到9%。电池容量被识别到90多万毫瓦,健康度被识别成900%,实际正常电池容量也就7.8万毫瓦,也就是说电池充到9%的时候被识别成9万mWh,以为充满了就不充了,换了几块电池都不行,最后发现是bios程序问题。

网友:
路过学习了,非原装电池害得走弯路

网友:
现在都是各种认证,难为我们了

网友:
感谢分享,现在华硕的机器电池有ID号,要不然换上也不充电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

网友:
案例很精彩,原装的东西有时候保障是要好点儿

网友:
感谢楼主的分享  进来学习一下

网友:
请教一下,不开机,插上电池电池电压变0v,拔掉电池电池电压正常,测试电池座不短路。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,以后遇到此类的就不第一时间怀疑主板了

网友:
电池影响的

网友:
#在这里感谢分享,现在华硕的机器电池有ID号快速回复#

网友:
昨天遇到个惠普的机子,客户来换风扇,换完风扇后 机子关机了自动开机,电池就可以关机,用电源就关不了,在bios下按关机键又能关掉,进PE也关不到机,关完就自动开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