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FX707Z版号DA0NJKMBAF0待机0.002,无触发维修

楼主(2025-11-16):
1.华硕FX707Z版号DA0NJKMBAF0待机0.002,无触发维修
2.这种无触发,首先是全版电感阻值,经过打值,发现全版电感阻值正常
3.返回来再测显卡阻值,发现这块板第一个上管阻值是105左右,后面的阻值都是60左右。思考了一下,还以为是19V主路在这里被拉低了吗?
4.打值CPU发现CPU阻值也是60左右,这里就不是第三步的怀疑了。
5.返回来测保护隔离,发现上管有19V,下管没有电压,导致保护隔离上下管没有导通,那么断开这里公共点再测,也是没有电压。这时,全版上电,打电压,发现全版都没有电压,5V3V没有出来。那么为何全版电感阻值正常,这里大家讨论一下。
6.尽然全版没有电压,那么断开公共点,还是一样上下管没有导通,这里没拆隔离管,直接订隔离管。等两天隔离管回来,装机发现,还是一样的情况。这里就有点坑了
7.只能回来再全版走值,结果走到显卡这里,发现AQ3118上管阻值540左右,下管阻值只有60左右,不正常,再次订管,再等两天回来装机。成功修复
8.这里走了点弯路,就是为何全版电感阻值正常,但是全版没有电压。为何断开公共点后,上下管还是没有导通?白白订了一批上下管?

网友:
恭喜楼主成功修复!进来学习

网友:
谢谢版主的分享经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