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式主板,关机后+12v电压没有完全关断

楼主(2025-11-16):
一块技嘉G1.sniper B6, 关机后ATX +12V还有5.5v的电压。
关机后测量: PSON#: 5v, 5vsb: 5v, pwok: 0v。
vcc3,-12v,vcc5,这些也都正常关断了。
唯独+12v有5.5v电压。
排除了的电源问题。
无从下手,请求指点

网友A:
我遇到过的情况,hdmi口显示器那边串电过来了, 你拔掉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遇到过的情况,hdmi口显示器那边串电过来了, 你拔掉试试

所有接口都没有插设备呢

网友B:
这种我修过。有东西漏电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种我修过。有东西漏电。

我估计也是,拆了两个相关的大电容,没效果。全部一个去拆好麻烦。

网友C:
这个5.5v电压能持续多久,如果只持续一会,那可能是主板的电容正常存电。一直存在的话,就考虑5VSB的电是不是窜过来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5.5v电压能持续多久,如果只持续一会,那可能是主板的电容正常存电。一直存在的话,就考虑5VSB的电是不 ...

一直存在。应该不是5VSB输出只有5v,而它有5.5V,当拆掉由它供电的的一个芯片后,电压上升到8点几V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种我修过。有东西漏电。

跟电容没关系。 找二极管,6脚   5脚芯片。门电路啥的。 是电压击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