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兄弟1618W 不上纸

楼主:
兄弟1618W打印机,打印复印有抬纸的动作,观察搓纸轮有转动,不上纸!更换搓纸轮,分页器,进纸传感器!故障依旧,没有一点办法,路过的大佬,小弟求指点一下,谢谢

网友A:
这一看就知道问题了啊  这里没人会修打印机的 全是求助的

遇到困难了,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3:50

网友:
各位大佬,求助

网友:
各位大佬,小弟求助:Q,太难了

网友B:
将分页器用胶带粘上(不让它起作用),看看能进纸不。

这办法不错,我试一下,感谢大佬的指点 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07:30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将分页器用胶带粘上(不让它起作用),看看能进纸不。

这办法不错,我试一下,感谢大佬的指点

网友:
你那个铁板少件了

是抬升板的位置吗?帮忙画箭头标注一下啦,谢谢 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3:49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那个铁板少件了

是抬升板的位置吗?帮忙画箭头标注一下啦,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一看就知道问题了啊  这里没人会修打印机的 全是求助的

遇到困难了,不知道怎么下手了

网友D:
弹簧拉2圈.搞定.换搓纸轮分页器都不好使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弹簧拉2圈.搞定.换搓纸轮分页器都不好使的

有抬升的动作,就是吸不上纸,感谢大佬的指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