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M2258H AB开卡总失败

楼主(2025-11-16):
开卡一个固态硬盘,换了好几个软件都不行,不知道是软件不对,还是有闪存坏的

网友A:
主控旁边有个缓存,这款要缓存型号也要选对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主控旁边有个缓存,这款要缓存型号也要选对的

这个得怎么选啊???

网友:
SM2258  旁边不是有个镁光的芯片,你去搜索一下参数,照着调就行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