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打印机]
惠普136w激光器 求助...

楼主(2025-11-16):
哪位大神知道惠普136w打印机激光器里面的激光管 是啥规格 啥型号 求助 求助
惠普
求助
打印机

网友:
拆个别的机器上面的激光二极管,安装上即可,里面是双管,一个发光,一个监测,激光功率调节

网友(2025-12-21):
这个,某宝20多一个,好像不够功夫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