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X570跑码76 代码76修复

楼主(2025-11-16):
华硕X570 C8H主板跑码76代码 刷BIOS后故障依旧
检查到背面CPU主控有装掉线,补上后正常开机

这个掉线的信号是 O2_SMB1_DATA_R,属于SMB总线。

总结:有复位不亮机应该考虑是否卡代码,卡在不寻常的代码一般考虑是某处总线的问题。而总线不容易短线,一般都是有外伤划痕,所以卡不寻常的代码应该检查外观是否有异常。
  我会经常分享卡代码的维修案例,因为卡不寻常的代码确是比较难修复。一是分享给各位学习,二是给自己留个维修笔记。

网友:
这个件没少掉

网友:
恭喜楼主修复,思路清晰,学习了

网友:
我也是来学习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