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联想小新PRO 16ACH 2021不开机不充电维修

楼主(2025-11-17):
联想小新PRO 16ACH 2021不开机不充电维修
插上电源,待机电流0.022,待机电流偏高,测量3.3V。5V都没有。测的+VSYS电压没有,保护隔离没有过。待机电源芯片是BQ24780S,更换BQ24780,故障依旧。
检测BQ24780的工作电压,测28脚 19V正常,6脚2.8V正常,24脚REGN0.4v 不正常,这个脚电压应该是6V,测对地电阻,15欧短路,查电路图,这个脚也就一个对地电容。拆掉电容再测,对地不短路了。换一个电容再加电。电流立马开始走了,测24脚也是6V。维修完毕装机。

联想小新PRO 16ACH 2021图纸_NB3029_MB_D_V4.pdf

网友:
多谢分享,小白感谢你

网友:
条理清晰,点个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