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11GTX跑不过内存

楼主(2025-11-17):
W110ER的,上电跑到0.8,装不装内存条都是0.8左右,测量内存供电正常,复位电压正常,发现没有跑代码,测量CPU复位电压偏低,,,只有0.69V,测量1.05VTT电压只有0.69V, 转换电路1.05V不正常,MOS管得EN 15V电压正常,输入1。05V正常,输出只有0.69V,随跳线过去,老板子,开机正常显示OK。

网友:
说得不是特别清楚,是MOS管坏是还是断线

网友:
就是1.05VS和1.05VS_VTT同时了

网友:
MOS管出问题了,飞线解决问题

网友:
直接飞线跳过去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