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雷神911不亮机维修

楼主(2025-11-17):
型号 雷神911
板号 DANL5JMBCC0
客户说玩游戏玩上火了  往键盘砸了就黑屏了 这就是年轻气盛的代价
我看了一下 上电后跑码1.12A-1.38A左右 最后定格在0.95A左右 明显不正常 缺电压 但键盘大小写灯亮了的 我外接也不亮   难道砸到显卡了  直接拆机:lol
量了一下  所有电压都有  但是显卡摸上去冰冰凉凉的  明显显卡没工作啊  于是我把显卡按着开机 电流嗖的一下来到了2.18A左右 背光亮了 没出画面  那就是显卡问题了 直接上BGA:lol:lol

拆下显卡后 已经看到 右下角已经掉点断线了  数了下断了7条线 渣手机拍的有点糊 各位将就看了:lol:lol    那就开始飞线吧  本人没什么高科技装备 只能用刀片慢慢刮漆   加上我这包浆放大镜  凑活用了 :lol:lol

刮好的样子 还行吧:lol:lol
线太细了 我只有0.10mm的漆包线 这得是0.02mm了 来不及买了 想用什么代替一下 于是想到了屏线应该够细 找了根废屏线  差不多够细:lol:lol

飞好的样子  不怎么美观 能用就行:lol:lol

植球上机  老天保佑 一定亮机:lol:lol

多谢老天爷 成功亮机 显卡也认到 驱动正常  甜甜圈跑一上午 帧数稳定  收钱搞定:lol:lol

网友:
这是个精细活呀,楼主威武。

网友A:
楼主运气好 我手上有个天选 摔得太厉害了狗屎运的是壳全坏 屏没坏!!
显存掉焊盘了 但PCB变形了 GPU也焊下来了 但焊了几次 要么空焊要么连锡 要命啊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楼主运气好 我手上有个天选 摔得太厉害了狗屎运的是壳全坏 屏没坏!!
显存掉焊盘了 但PCB变形了 GPU也焊 ...

如果主板弯的不严重   上BGA烤热了  把他压平   我之前是这么干的    不行就换板吧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如果主板弯的不严重   上BGA烤热了  把他压平   我之前是这么干的    不行就换板吧

怎么压,变形了压回去了只是当时,温度一上去又会变回去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怎么压,变形了压回去了只是当时,温度一上去又会变回去

焊的时候也压  如果是芯片朝上 主板往下弯   下面用东西 给它顶起来

网友:
楼主太牛B了神手一按找准问题

网友:
挣得功夫钱

网友:
我也是用屏线,现在BGA飞线起飞,显微镜,工具要一套

网友:
掉头发的活,楼主技术过硬啊

网友:
厉害  还是下来很多功夫的

网友:
一按能开机 ,好多低温锡的U也这样,

网友:
真是高手,这么个放大镜就搞定了

网友:
你这放大镜是多功能的吧,还可以当烙铁架用

网友:
手工活厉害了  自然适用会掉电  这质量太差了吧

网友:
这手工可以啦,要有工具还得了

网友:
老师傅牛呀

网友:
强者从不抱怨环境

网友D:
、这个补点一般用多少的线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、这个补点一般用多少的线

0.02mm

网友:
真是针线活。

网友:
飞线没用绿油绝缘

网友:
猛人啊,收了几百

网友:
恭喜楼主成功收米

网友:
对于既修手机又修电脑的来说so easy!显微镜有!CPU芯片掉点都能飞线。

网友:
补点不容易,楼主高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