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5127只有一路有波形

楼主(2025-11-17):
显卡是rx5500,打驱动死机
供电都有,核心供电只有一相有波其他无,每个电感单独测试在开机瞬间有波然后消失。
有波的这相也不对,波有问题

软件看了并不是相位保护。这是核心挂了?

网友:
瞬间有波型,说明有保护,检查周边线路原件

网友A:
没看明白你这个波测的啥,通道2 的100V和通道1的50mv是怎么放在一起的,触发电平60v,你没调10X吗?

网友A:
迅维培训|示波器操作练习系统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329973-1-1.html
(出处: 迅维网)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看明白你这个波测的啥,通道2 的100V和通道1的50mv是怎么放在一起的,触发电平60v,你没调10X吗?

一直都这么测的,通道1我没插,用的通道2,这个测的核心供电波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迅维培训|示波器操作练习系统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329973-1-1.html
(出处: 迅维网)

只是探针x1没有改成x10,可以肯定这波形不正常,我又不是只修这一张,rx5500怎么也修几十张了,正常波形什么样的我清楚

网友B:
已经修好,回来拿分

网友:
外围等电阻电容什么问题,大家可以共享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已经修好,回来拿分

大佬修好了分享一下啊

网友:
下面那个是什么软件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