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B85M-K REV1.01循环重启

楼主(2025-11-18):
ASUS B85M-K REV1.01循环重启,刷过BIOS无果,求大神指点

网友:
简单清理灰尘,观察有无掉件,缺少供电就会循环重启,对照点位图跑电路,修复更换坏掉的零件

网友:
不接cpu供电看下

网友:
上个诊断卡,看跑不跑码。跑码,不跑码修法不同的。

网友:
4代的板还是比较好修的

网友:
是不是EC的2V检测电压有问题

网友:
vin电压检测呢?

网友:
这一般是EC检测电压的问题吧

网友A:
上检测卡看看是不是跑03

网友:
上诊断卡,多简单,不过4代,先看内存,遇到最多的就是内存引起的反复重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上检测卡看看是不是跑03

我之前修过Z77X D3H,卡03,直接干BIOS搞定。

网友:
主要是IO检测的CPU核心供电电压、CPUVTT、12伏、5伏、3.3伏等电压检测脚电压是否正常。

网友:
可能是有某个电压没有出来,才反复重启的。重启瞬间测量一下复位,如果没有复位电压,就验证了某个电压没出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