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B75M-D3V无核心供电维修

楼主(2025-11-18):
GA-B75M-D3V主板,开机进系统后使用中突然花屏,送来维修发现显卡插槽A11无复位电压,但有时钟信号0.39伏。查各路供电正常,95836电源芯片供电双5伏正常,CPUVTT正常1.05伏,18脚三极管正常,VBOOT电压0伏。19脚电压0伏,9脚开启电压1.05伏正常。无输出电压,怎么修呢。由图可以看出:cpu核心供电正常后,19脚POWRKGOOD发出VR RDY信号,经3.3伏接DR85R 1K电阻上拉再经电阻DR91 8.2K电阻降压,加到三极管DQ18的2脚,使3脚对地导通,将3脚拉低,使得DQ19的2脚无电压后截止,则使pch vrmpwrgd为3.3伏经电阻DR109和DR110分压后的3.26伏给南桥。但板子测试该pch vrmpwrgd为低电压,也就是说9脚POWRKGOOD没有发出VR RDY信号。根据开启条件除开启电压脚9脚要有1.05伏的电压外,18脚VBOOT电压要为0伏。这些都是正常的啊,为什么不出核心供电呢?难道95836损坏了?

网友A:
我的技嘉b75主板和这个情况差不多,最后是换io好的

网友:
查平台复位有没有,没有就查IO条件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的技嘉b75主板和这个情况差不多,最后是换io好的

IO没问题,没有复位是因为IO63脚是低电平,它是被检测脚拉低了的,是因为cpu核心电压没有,所以核心电压检测脚电压为0伏,从面IO63脚输出低电平,可是为什么95836芯片工作条件具备了,为什么还不工作呢?

网友B:
这个主板有几个信号管很容易坏,之前经常修这个板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主板有几个信号管很容易坏,之前经常修这个板。

请问是那几个信号管?

网友:
看看吧,学习一下,辛苦了

网友:
我也是来学习的

网友C:
这个主板吗目前真没有任何维修价值

网友D:
这个板子能修到吐血了!

网友:
我日,经过查找,终于找到问题所在,原来Q19三极管和Q47三极管损坏。更换后开机正常了,成功进入系统。Q47的3脚正常有1.05伏电压,这个是CPU 的PWROK,说明CPU已准备好了。在路测没有,更换后有1.051伏,Q19三极管3脚 是给南桥发送VRMPWRGD信号的,南桥在得到这个信号后,才会开启复位和时钟,这两三极管均是W1P印丝的三极管。有人回复没有修的价值,那有修的价值的板子没有接到嘛,你有吗?送我修几张研究一下好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个板子能修到吐血了!

没有那么难,研究透了就那么回事,两三下就搞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主板吗目前真没有任何维修价值

有维修价值的板子没有坏,坏了的没有维修价值了

网友E:
我以修坏了两块了,修来修去,到桥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我以修坏了两块了,修来修去,到桥了。

桥一般不会坏

网友:
牛哇牛哇!!!之前有块b85m-d3v的板子,关机后bios设置不保存,换了电池也没用,就扔垃圾桶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