点位图能看线路走向吗
发表于

楼主:
如果主板有
能不能看信号的线路走向 断线了 想巡查
主板
信号

网友:
可以看线路连接情况,基本也可以断定有没有断线。

网友:
当然可以,跑电路能捋清思路

网友:
能,它能带你找到发财之路

网友:
以前有种点位图软件配合一些点位图是可以看走向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