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个主板BIOS设置问题

楼主(2025-11-18):
关于映泰TA970 plus主板的BIOS设置的硬盘模式问题,我把主板BIOS硬盘模式设置成 Native IDE (默认)模式,系统运行或操作其它应用程序什么的,就会卡死。然而设置成AHCI模式就不会出现卡死问题,这是什么原因呢?以前的精英主板设置IDE模式就没这问题。

网友:
IDE是老主板的并口
AHCI是串口速度更快,二代以上主板基本都是AHCI设置
这个也取决于当时硬盘安装系统时的硬盘模式,模式不对就会蓝屏死机或者重启
回答不到位的请大神解答,进来学习

网友A:
重装系统试试,你之前这个系统是不是换过主板,系统之前的主板驱动极少概率会有冲突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重装系统试试,你之前这个系统是不是换过主板,系统之前的主板驱动极少概率会有冲突。

这个问题我也尝试过重装系统,但是症状一样,没有改善,应该不是系统问题,win7和win10系统都尝试过,都不能在IDE模式下运行,运行操作就会卡死,只能在AHCI模式下运行,非常奇怪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