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的音频噪音问题

楼主:
一块主板的音频听着是正常的,没有噪音,但是用麦克风那个插孔接上麦克风以后,出来的声音就有很大的电流声,也就是说我只要在游戏中打开麦克风交流,那就会有很大的电流声。这个声音换了驱动和操作系统还是不行,也重新做了主板bios,另外也已经换了电源,并且不使用独立显卡以及把主板放在另外的房间用,都还是有这个故障。现在是基本无法使用麦克风,打游戏也不敢开麦,这种到底是什么原因呢?另外这个主板音频芯片旁边的电解电容我也已经换了,会不会是贴片电容的问题?主板也没有明显的受潮,断线,短路,使用是正常的,为了怕因为受潮,我还有洗板水把音频附近的电路都洗了洗。

补充一下,麦克风也没问题,换了几个了。  发表于 昨天 19:01

网友:
可能音频芯片坏了

音频芯片坏了不是直接没声音吗,还有这种坏的啊,概率太小了吧,有没有可能是别的故障。 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20:38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能音频芯片坏了

音频芯片坏了不是直接没声音吗,还有这种坏的啊,概率太小了吧,有没有可能是别的故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