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b250m-d3v

楼主(2025-11-18):
一张技嘉的B250M主板,老板子了,客户送来维修。该板子能正常点亮,进系统都正常,但是直接短接PWRBT不能关机,在BIOS界面也不能关,测量SLP_S3#无法被拉低。在系统里测试能软关机正常,但是,关了都就无法触发。测量SLP_S3无法发出,始终为低电平。IO待机,IO接收PWRBT和发给桥的高低高都正常,桥待正常。晶振也起振。就是没有SLP_S3,S4。无奈试试调换双BIOS试试运气,无果。(不过换BIOS倒是解决了进系统前的掉3次电的问题)。然后拔插电源24PIN,再次测量发现S3/S4正常高电平。(没记错的话,每次第一次上电S3/S4都会默认一次高电平,所以每一次拔插一下就能开机)。进系统啥都正常,就是不能关机。怀疑桥有问题,试着加热一次也不行,加热IO试试也不行。
正要放弃之时,无意中发现个信号N_-PCIE_WAKE。(应该是唤醒信号吧),短接了一下,竟然开机了。随后反复进系统关机测试,都能正常开机。(不过还是不能直接硬关机。)打算问一下客户,不建议就先这样了。(我把这个信号连接到开关信号上去了,关机后,触发开关拉低一次就能正常开机)大部分人应该都是软关机的多吧。不过还是很好奇为什么会这样,这么看来桥和IO应该是没问题的吧。其他方式能唤醒开机。应该还是有其他问题没有查出来。

有大佬知道的希望能解解惑.

网友A:
桥有问题肯定点不亮,可以试试去掉mos管看看正常不,进来学习!

网友B:
io与桥,根据你说的情况io坏的机率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io与桥,根据你说的情况io坏的机率大。

是的,我也怀疑,可这板子换个io加点钱客户可能都不想修了。目前这样又省钱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桥有问题肯定点不亮,可以试试去掉mos管看看正常不,进来学习!

不行,这小管不行,这小管是个肖特基二极管好像

网友:
我也是来学习的

网友:
老板子换IO赔钱,飞线是对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