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060显卡一个奇怪的问题求教

楼主(2025-11-19):
就是有一块3060第一次开机总是不认卡或代码43,然后电脑重启不管用还是一样。必须要关机一次。再开机就能认到这个卡打上驱动。排除过核心虚焊重植过了,然后电路问题的话。不管是第一次开机不认卡还是代码43。他的大电路都正常.5-3.3V-1.8-0.9V-PCIE1V-1.5V都有了,不知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奇怪的问题,有时不认卡有时代码43。但关机再开一定会正常

网友:
118压力测试啊

DSX

网友A:
测试了没问题的。应该不是显存核心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测试了没问题的。应该不是显存核心的问题

显存问题多点

网友B:
建议先把 3.3seq的小芯片换一个试试

DSX

网友(2025-12-20):
引用 网友B:
建议先把 3.3seq的小芯片换一个试试

嗯。这种小芯片是容易坏。但早换过了也不行

网友:
来学习了,坐等大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