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TX2070-8GD6 THERM_OVERT 求助

楼主(2025-11-19):
显卡不显,有1.8V 无核心供电

跑线路无EN发线
查找EN发出Q501的控制电压

找到别的点位图参观一下

跑线路来源U505 4脚发电压,2脚来源1.8V PG 1脚来源D505
测量D505 1脚无电压,2脚有电压,造成没有电压输出。
拆了D505 直接连2脚,电压发出正常。
通电测量显卡电压都已发出,进系统安装驱动正常。
但是使用一会就黑屏,黑屏时测量电压除1.8V外,别的电压都没有。

找点位图对比一下,D505的1脚应该来源THERM_VERT这个信号。
这个信号是不是温度信号,看点位由核心GPU发出。
是不是GPU有问题了,有没有别的办法修复,或把信号改了。

网友:
你没试试,不要直连,换一个管子?

网友:
D505是好是坏?换一个新的试试嘛

网友:
自己改电路就行了,不用这个信号

网友:
看到最后

网友A:
我也碰到一个therm信号拉低的,各种断开都没用。只有断开连到GPU的那头才行,但是会死机最后判定GPU坏放弃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也碰到一个therm信号拉低的,各种断开都没用。只有断开连到GPU的那头才行,但是会死机最后判定GPU坏放弃 ...

一样,我这两个都这样,应该是GPU有问题了。

网友(2026-01-10):
mos管异常发热也会拉低过温保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