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A2337提到铁板了。

楼主(2025-11-19):
这个机器上次发过求助帖。当时客人没修拿走了。前天又拿回来了。A2337开机有当的一声不显示,测试主板屏电压没有升压。
发了一个新的总成屏回来,以为就好了。
没想到才是开始。
换好新屏,还是一样开机只有当的一声。没有显示,背光也没也没反应。但郁闷的是屏电压已经升起来了,升到43.6V。
现在的情况是开机有当的一声,屏电压也有43.6V。但还是一样不显示。用灯照也看不到LOGO.
现在是哪里问题呢?
在线等,挺急的。
还有上旧屏,背光就不升压。联背光开启信号都没有。

网友:
可以的,最后解决问题了没有啊?

网友A:
43V是不是太高了?查查主板屏供电反馈电路吧

网友B:
大概率还是屏  不用怀疑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43V是不是太高了?查查主板屏供电反馈电路吧

苹果修的笔记本少,这个电压正常应该多少才对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大概率还是屏  不用怀疑

这已经是换的第二个屏,第一个屏发回来也是一样的,退了,又发的还是一样

网友:
建议求助月饼 船长吧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苹果修的笔记本少,这个电压正常应该多少才对呢

苹果一般二十几V 43太高了 不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苹果一般二十几V 43太高了 不正常

好的,谢谢,我明天去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