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15-5559花屏是哪里的问题?

楼主(2025-11-19):
有时不显示,电流在600-700之间跳动。屏幕虽然不亮但可见在不停变色。但是有时多开几遍直到散热器发热也能显示。只是屏幕花屏扭动但是不死机。

网友:
换个屏看看,有没有屏幕供电保险问题,外接有没有问题

网友A:
拆独显供电电感,集成显卡试试

网友:
显存或者显卡核心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拆独显供电电感,集成显卡试试

你还真有两下子,按你说的居然好了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你还真有两下子,按你说的居然好了。

意思是独显坏了  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意思是独显坏了  ?

是啊,改成集显用了

网友:
独显供电串扰吧,拆了试试

网友:
花屏引起的原因可能有两个:独立显卡或者核显,屏幕的问题!

网友:
显存也会引起花屏

网友:
独显不修了吗?

网友:
屏蔽独显  用集显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