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DELL LA-F312P CPU i5-7300U SR340 2.6G

楼主(2025-11-20):
DELL  LA-F312P CPU i5-7300U SR340 2.6G
1.全板打值无短路,无明显异常。
2.插可调电源待机正常,自动上电到0.4几后掉电到待机0.008.可再次触发。
3.接TYPE-C上电电流跳变正常,有时候不正常定电流0.4几不跳变。
正常的时候可以进BIOS,但不进系统,U盘PE可以进系统。
进去后用硬件检测软件检测能识到各硬件信息。
正常进PE时候的电流为0.24左右。
4.经多次测试发现每次只要按F2进BIOS后点击右下角的设置功能,看到有刷新BIOS的动作。
然后退出重启就可以进硬盘WIN10系统,在系统内运行各软件一切正常。
初步怀疑是CPU虚焊

网友:
还有一个问题就是:在WIN10系统桌面下面点重启,电脑会关机重启但又是不能进入引导系统,要再次进入BIOS后点击下面的设置后等BIOS自动刷新完后退出,电脑重启后又可以引导进入系统,但再次重启依旧如上述情况一样无变化。
但在WIN系统下面点关机是可以关机的。
BIOS已经刷过,且是正常板备份的。这点应该是可以排除了。
最大可能是CPU空焊。

网友:
放着隔一夜第二天又是一样定电流,不显示不跑码,一直这样插电试一会儿再拨掉TYPE-C然后再次插上,多试几次,直到电流可以正常跳变后接HDMI可以显示,又是一样不引导进系统。
问题又如初描述一样。

综上所述:CPU虚焊的可能性很大。

网友:
半残的,等看你的维修结果

网友:
没有结果修不了,我没有BGA返修台
只能初步估测。

网友:
重做一下CPU 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