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拯救者 R7000P 上电0.8 求维修思路?

楼主(2025-11-20):
一台r7000P  一开始是CPU虚焊,重植了,正常了。用了二天,点不亮了,上电0.8 我重新换了一个CPU
  刷了主板BIOS显卡bios 还是上电0.8 。
测CPU,显卡供电都出来。请教一下

焊盘没有掉点,完美。。

从时序上来看CPU_PWROK有1.8v
cpu_RST_n 0v

网友:
再换一个

网友A:
是不是主板变形了或者焊盘有没有掉点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主板变形了或者焊盘有没有掉点?

焊盘没有掉点,完美。。。

网友:
我也是来学习的

网友:
BGA没有做好

网友:
是不是BGA小电阻移位或者掉了

网友:
这是平台复位,最后一步了!怎么会没有呢?

网友:
强制关机不要拔电再开一次

网友:
应该是原来的CPU坏了,换上去的cpu也是坏的!经常碰到amd重植就好,第二三天不好的!

网友:
看看cpu旁边有个复位电阻是不是移位了 它是管复位的

网友:
1.CPU没贴合好2,检查周边电路是不是缺元件。

网友:
我觉得还是cpu

网友:
cpu自身问题吧

网友:
感觉CPU的可能性很大  有的话换一个看看

网友B:
前几天我有台华硕fa507uu,也是0.8v左右横跳,最后换的cpu好的,我当时测试没有cpu复位,48m时钟没有什么电压没有波形

网友:
换个u试下吧

网友:
么焊接好或者是CPU 本身有问题吧

网友:
你把原cPu装上试试

网友:
周边哪个小电阻虚了?

网友:
修过小新的都知道,AMD值完求0.8,就要去动内存了

网友:
刷集显bios 试试看,还不行检查掉件 或cpu

网友:
用放大镜仔细观察

CPU周围附近有没有掉件

什么电阻 电容的
细节决定成败

网友:
1。CPU本身不良或者焊接不好 2.周边电阻有没有移位。

网友:
认不到内存应该

网友:
有个Y7000P还完风扇,开机电流0.153A。哪里出问题了?

网友:
修到这种不稳定的问题实在累人

网友:
看一下,应该是没有显卡核心供电

网友:
用有铅的锡珠试一下!

网友:
看看CPU是拆机的还是买的。AMD也有锁的,要上无锁的

网友:
等待一个后续结果。

网友:
二次转换电压出来没,不行估计是U

网友:
还是cpu
有的问题。

网友:
这个板有点爱变形

网友C:
别用锡浆 别用锡浆 别用锡浆  重要的事说三遍

网友:
查下周围的小件,是不是有焊接时轻微动到,接触不良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前几天我有台华硕fa507uu,也是0.8v左右横跳,最后换的cpu好的,我当时测试没有cpu复位,48m时钟没有什么电 ...

这CPU真能买到全新的吗?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 加焊一下CPU正常了。

网友:
确定CPU 没问题 就打一下内存阻值 不过内存 或不认内存 也是0.8A

网友:
这种问题更换全新CPU完美解决。通病

网友:
我遇到过和你这个一样。你用风枪吹下晶振哪里,看看能跑马不,如果能跑马就是掉件了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别用锡浆 别用锡浆 别用锡浆  重要的事说三遍

为什么不能用稀浆,我都是用的稀浆,也没发现有问题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为什么不能用稀浆,我都是用的稀浆,也没发现有问题

修多了你就知道了  偶尔会有个内存槽用不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修多了你就知道了  偶尔会有个内存槽用不了

上面那个内存槽用不了,和稀浆,锡球无关。是直球不均匀造成的。和直球的技术有关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上面那个内存槽用不了,和稀浆,锡球无关。是直球不均匀造成的。和直球的技术有关。

现有几个品牌的植锡网植完球都比原厂配置的球小,AMD的U中间会有变形  数量多了会有出问题的

网友:
还是CPU得问题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