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华同方B250-S Rev1.0主板上E3 V5的BIOS
发表于

楼主:
清华同方的品牌机,主板是B250-S Rev1.0,一般配置是6代CPU。
BIOS是我自己改的,实测上E3 1240V5和E3 1270V5没有任何问题。
THTF B250-S Rev1.0.bin

网友:
可上E3V5
cpu
iOS
主板
神州战神T8 型号;HBE6S01 板号:68626_1_30淘宝买原厂BIOS
联想拯救者 R7000P 上电0.8 求维修思路?
【Dell 3050】具备service_mode跳线的dell主机,关ME上Xeon确实简单得一批
戴尔笔记本风扇不转,进系统慢,又花屏各种奇怪问题
R9000P 显卡BIOS 显卡型号GN-20-E3-A1 网上买的
惠普笔记本BIOS里的时间不动?
发表于

网友:
注意:需要编程器刷入。
清华同方这款机器的BIOS芯片有不同型号,但是容量一样, 编程器选择对应型号芯片直接刷就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