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米161201-AI 不通电

楼主(2025-11-20):
插上适配器,适配器的接头烫手,大电流,求图纸或修过此故障的朋友求分享经验!

网友:
主板应该是短路大电流!

网友:
上热成像立马找到故障点

网友:
用小电压烧,把短路先搞完

网友:
应该标明主板的板号信息

网友:
应该主板有短路吧

网友:
兄弟公共点短路吧

网友:
排除短路 又热成像打一下

网友:
看了图纸,知道是哪一块电路短路了,已修好

www.chinafix.com迅维网_小米air 161201.zip