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笔记本风扇不转,进系统慢,又花屏各种奇怪问题

楼主(2025-11-20):
更换了CPU,刷了BIOS后,开机风扇瞬间转后一直不转,开机很慢,而且有各种提示,进到系统后花屏,该机是ADM的,会不会是CPU坏的,或者重做CPU时显卡虚焊 每次开机都有这个

进系统很久,然后花屏

有时候又正常

板号LA-L657P

网友:
LA-L657P 这款有点位

网友:
谢谢,点位图我有,只是不清楚这些奇葩故障从哪里入手

网友:
先把风扇修转起来,是不是独立12V供电的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