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A1706 触摸板客户自己换过电池之后,触摸板没有回振感了。

楼主(2025-11-21):
A1706 触摸板客户自己换过电池之后,触摸板没有回振感了。
触摸板功能正常,就是按下去没有回振感了,拆开看触摸板,也没有发现掉件。
像这种应该怎么修?

解决了:的确是触摸板坏了,被扣掉了电阻和电容一排。。

网友:
没有回振感就是明显损坏的信号

网友:
有的板下有轻触天关。

网友:
我记得上回一个客户也是自己换电池,把触摸板碰掉件和断线,飞好线就有震动感了.

网友:
我之前是拧错螺丝,把长螺丝拧上,,结果把振动给拧死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