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2337又来求助。

楼主(2025-11-21):
A2337来时开机当的一声,不显示,但键盘大小写无反应。背光不升压,无开启信号。后来发一个总成屏回来,还是不显示,但这时背光电压已经升到43.6V,开机信号也有了。
以为是新发的屏有问题,退回去,重新发了一个回来,装上去和第一个屏一样的现象,可以肯定是主板的问题。
最奇怪的是背光电压PPVOUT_LCDBKLT对地阻值无穷大,不论接屏还是不接屏都是一样去穷大。
上次发了求助帖。有人说背光电压太高,今天检查了下反馈电路。结果发现下面这个问题。

这个电阻,没标阻值,对了下别的机器图纸,这个电阻是27.8K的。难道是这里的问题。

网友A:
在路测不准,拆下来测量

网友B:
我也修到过也是 你这个问题也没修好,开始好时能正常显示和后来与你这情况一样时测都是43V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我也修到过也是 你这个问题也没修好,开始好时能正常显示和后来与你这情况一样时测都是43V

好的时候你测过没,是多少V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在路测不准,拆下来测量

这个能测的准,一边对地无穷,相当于本来就是开路的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好的时候你测过没,是多少V呢

机子最先是进水修了TYPE-C芯片那里烤机正常后就交货;几天后返回反应时不时会花屏(屏幕中间出现亮带 ),测正常显示时和不正常显示时都是43V;考虑进水机可能少量入屏幕就让客换屏但当时他不同意让修修看,后来就变成与你现在的情况一样了,他仍然 不同意换屏就退机了;几天后又回来叫换屏但情况又变成不开机了,怕情况反复我就放弃维修了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机子最先是进水修了TYPE-C芯片那里烤机正常后就交货;几天后返回反应时不时会花屏(屏幕中间出现亮带 ) ...

我 这个找到问题了,是座子坏了,正在发

网友:
屏幕座子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 这个找到问题了,是座子坏了,正在发

吃个瓜,楼主换了座子好了没?

网友:
换cpu试试,迅维回复帖子还要10个字以上,能3个字解决的,整一堆修饰词凑数

网友:
是座子坏了,换吧

网友D:
最后换座子好了吗?楼主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最后换座子好了吗?楼主

座子换了,还是一样。

网友E:
PPVOUT_LCDBKLT 对地OL是正常的
你的问题是不显示,还是没背光?

会不会给你的屏不对,或者有问题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E:
PPVOUT_LCDBKLT 对地OL是正常的
你的问题是不显示,还是没背光?

换了两个新屏,都是一样的。现在的问题是升压43V已经起来了。但还是不显示,也无背光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C:
换了两个新屏,都是一样的。现在的问题是升压43V已经起来了。但还是不显示,也无背光。

键盘也没反应吗 查下LID

网友C:
引用 网友F:
键盘也没反应吗 查下LID

APPLE M1的处理器也有LID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APPLE M1的处理器也有LID吗

有 两个位置

网友:
好的,谢谢,我去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