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M3500QA V2.1电池模式下不触发 无35v

楼主:
  华硕M3500QA M3500QA 板号M3500QA 2.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机器第一情况是不触发,论坛上有帖子说是EC读bios的管子问题,我先尝试了加焊EC芯片,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然后开机了,测试了很久没问题就给发走了,然后后面回来机器是要接上电源才能用电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现在是第二情况,电池模式下没有3 5v,而且不触发,测了ec的待机供电是有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池隔离管15v大于s极12v正常导通,测得隔离管充电管都没有击穿的,且主控有12供电和给自己的5V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COK在接入电源模式下有5V,有芯片自己提供的5V经过电阻拉高,电池模式下没有,然后检测EC读取电池信息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发现DATA和CLK在接入一瞬间有3秒波形,然后就没了 电池已换过,检测脚接入电源后就恢复了正常波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然后 ec条件有的,待机avcc有的 复位有的 DATA CLK有3.3V电压 电池检测脚为低 由EC端电阻默认拉低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在电源接入开机后 电池可以供电 但是会有电感啸叫,也可以按开关关机 关机后 电池还是没有3 5V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且不能触发 测了LID之类的都正常 EC换的带程序的版号一致的 BIOS已刷原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CIN#这个信号接入电源正常为低ok的 3 5V 待机芯片也有3VLDO线性输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这款机器鑫智造只有点位 无图纸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现在的故障 是:电池模式下无3 5V 不触发,接电源后自动触发且断开电源电池可以供电只是有啸叫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论坛上的帖子都是0.4不开机,没有找到和我这个故障相同的帖子《图片在附件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华硕的板子看起来偷工减料好严重,反面正面光秃秃的,这华硕机器不能买

这款机器就只是电池下不触发 接电源后就可以触发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修过这台机,第一,华硕的部分机器用电池是没有待机的,为了省电,2,这款机器挑电池,非原装电池不充电, ...

电池模式下 就是要接入电池才会自动开机 断开电源后电池可以继续使用 也可以正常关机 但是电池模式下就是不触发

网友:
没有图纸维修难度大

网友B:
修过这台机,第一,华硕的部分机器用电池是没有待机的,为了省电,2,这款机器挑电池,非原装电池不充电,可以去看我之前发的贴子

电池模式下 就是要接入电池才会自动开机 断开电源后电池可以继续使用 也可以正常关机 但是电池模式下就是不触发 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4 天前

网友A:
这华硕的板子看起来偷工减料好严重,反面正面光秃秃的,这华硕机器不能买

这款机器就只是电池下不触发 接电源后就可以触发了 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4 天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