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为WRT-W19不开机求助

楼主(2025-11-21):
一台华为WRT-W19笔记本电脑,板号:NX8309_PCB_MB_V5 HF ,上电就5V-15V来回跳,更换了TPS65982DC后故障依旧,能不能哪位路过的师父请指点迷津,开机电流祥看附件,谢谢!!

开机电流

网友A:
要么后级电没上全,要么有短路

网友:
板号应该标示出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要么后级电没上全,要么有短路

测量过板上所有的电感的对地阻值,对比了论坛里其他师傅上传的测量数据,基本都是正常的,待机5V、1.05V、3.3V也是来回的在跳

网友:
好的,我重新编辑一下,谢谢

网友:
也刷过BIOS了,机主之前电池鼓包了,在别处让师傅把电池拆掉,之后一直插电使用,也一直都在正常使用,前两三个月因去外地,然后就把电脑关机后放在那里没用,回来再用就出现这种开不了机的情况

网友:
看来还是有短路啊,好好查一下吧

网友:
反正这机器修十个八个cpu坏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