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苹果A2338板号820-02020-A不开机维修

楼主(2025-11-21):
客户拿来时插适配器没有反应,我用维修专用电源看电流0.01-0.07跳变,两个插口都一样,心想是不升压了先报价协商后再拆机维修,把板先拆下来

看板号然后打开点位图
测3.3V是3.0V有小跳变,下图

测5V无电压,下图

测3.8V正常,下图

测背面20V只有5V不升压

1.8V和12V跳变

分析:两个充电口都一样,电压跳变应该是后级有短路,断电测没电的电感和电容,测到这里发现短路

查看点位图检查相关的元件

点位图显示2.5V,查看到这个电容外观异样,用表笔一按就掉出来了,再测不短路了

再次插电源适配器测20V和其他电压都正常了

网友:
补齐开机图片

网友:
秒杀了啊

网友:
这款机器目前还未修到过 来学习学习

网友:
秒杀啊,路过学习一下

网友:
厉害  感谢分享好的维修经验

网友:
不对呀,那里短路了都电容都对地,

网友:
发财小电容

网友:
维修技术思路清晰

,发财电容

网友:
这种烧机也挺快的。

网友:
维修是个细活,细节决定成败!

网友:
发财电容…..

网友:
这个机器的时序有吗?为什么突然测到2.5V了呢?这个2.5V是什么供电啊?

网友:
又是一个发财电容

网友:
思路清晰,环环相扣

网友:
机器真新,有点图,好

网友:
进来学习一下  楼主又捡到钱了 恭喜

网友:
学习了,小白的我向楼主尊敬

网友:
小电容都看出外观异样,好眼力

网友:
又是一个发财电容,真不错,最喜欢这种问题了

网友:
天天扣电容

网友:
楼主又捡到钱了 恭喜

网友:
电容短路了

网友:
这款笔记本可以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