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州K660D3求解答附带bios

楼主(2025-11-21):
这个笔记本有个电阻RCH2烧了,我疑问的点是这个电阻 坏了为什么会影响只使用适配器来供电也不能开机呢,这个图纸上标注的是断线会不充电,我换上新的电阻他就能够开机了,希望大佬解答一下,谢谢。
BIOS_神舟战神

网友:
应该是芯片内部接地 没有这个电阻 内部就无法接地相当于没有回路。

网友A:
这是充电芯片的其中一个接地脚,断开会导致充电芯片无法正常工作吧

网友:
这个机器的BIOS 能用吗  有用过的没有

网友B:
后面那个压缩包是点位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后面那个压缩包是点位吗

不是,没有点位图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是充电芯片的其中一个接地脚,断开会导致充电芯片无法正常工作吧

为啥我不用电池,那就不用充电了,我只用适配器来供电,也不能启动,换上新的就能点亮机器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