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B85 pro主板反复掉电重启维修

楼主(2025-11-22):
华硕b8585-pro gamer问题主板,故障表现是开机反复重启,CPU风扇停一下转一下。
该主板可以正常触发,检测发现触发后+1.05vme供电只有0.4v,正常电压是1.05v,明显不正常。+1.05vme供电是由PU3002(RT8065ZQW)芯片产生,检查芯片工作条件,有5v供电,3.3v开机,软启动等都正常,由此判断该芯片损坏,更换芯片后+1.05vme电压正常,插上测试平台正常开机,反复重启故障消失。
维修总结:此类故障华硕b85,z97等主板经常出现,电压不正常导致南桥工作条件不满足,导致不能正常开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