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1707 TYPC不升压再次求助

楼主(2025-11-23):
首先多谢大家。那个A2337开机有当一声不显示的,已经找到问题了。是主板上屏线座子坏的。已经发货了。
说回这个1707.
现在的是U3200和UB300,UB400插电源,TYPC电流检测器不停黑了又亮,5V-0V-5V这样不停循环。
U3100电流检测器一直亮。接口出来的5V也一直正常。用示波器测试能看到Q3100转出的5V大约3秒左右有一次下拉的动作。
四个TYPC接口都有0.02-0。05电流跳。
EC到四个CD3215总线都有波形。
四个3215的CC线也有波形。
两个BIOS上也能读到波形。
但都随着电压跳变,波形不停地循环出现。
四个CD3215都换了。还是一样故障。后来检测到雷电IC对地阻值不对。如下图

以为找到问题,摘掉U2800,没想故障一样不变。
因为只有U3100不掉电重起。于是在U3100上测得如下电压。

再次换了U3100和UB400,故障依然不变。
维修再次陷入 困境。
有人说要先出现公共点电压,才能升压。这个机器公共点电压为0V。想请教的是,是否只要接上电源,就能出公共点电压,就算TYPC还没升压也能出公共点。我记得以前有修过一台,CD3217的机器,TYPC只输出5V,但公共点也能出12V电压。
但这个机器,SMC_RESET_L和SMC_BC_ACOK在电压正常时都有3.3V。
雷电IC UB000阻值正常,没拆。
现在真不知怎么接着往下修了。
希望有苹果修的多的大佬,可以指点下。

网友:
换个充电芯片试试

网友:
按常理是先升压产生B+,你通过图纸分析啊

网友:
充电芯片不良率有点高!你确认一下

网友A:
苹果本升压都一个理,主供BLK_PWM8~12V, 使能 BLK_EN3.3v 亮度BLK_BACK 5V 加一个屏反馈信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苹果本升压都一个理,主供BLK_PWM8~12V, 使能 BLK_EN3.3v 亮度BLK_BACK 5V 加一个屏反馈信号

老大,你都 没仔细看,我是TYPC不升压,又不是背光不升压

网友:
你测单粒没有用,四粒升压芯片,只要有一粒的电路有问题,都不会升压,而且你这公共点12.5V都没出,查一下这方面的电路。

网友:
是哦,关键12没出来哦。

网友:
1.1v需要读bios正常后才会出 检查不出的那两组3215以及和bios的通信

网友:
换板吧,这板现在也不贵。

网友:
参考一下    CD3215
全程示波器分析苹果A1708时序(type-c升压)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320131-1-1.html
(出处: 迅维网)

网友:
现在四个口都不过公共点吗,芯片条件满足就能过5V公共点,之后产生EC待机3.4V,此时CC芯片内部线性电压1V就会出。然后产生二级公共点12V,此时EC和四个CC芯片通讯完成升压,除非公共点有短路,能懂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