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深海泰坦X10TI-S,显卡报错43,换显存、核心故障依旧

楼主:
深海泰坦X10TI-S,板号:GM5MPHY MB V1.0,显卡报错43,换显存、核心故障依旧,跑MATS,B0报读错误,更换了显存、核心故障依旧,打B0地址线阻值全部正常,也没有掉件,原机故障是1.8V烧,将显卡、显存、显卡vbios芯片全部带走。目前全部更换后报错43,确定显存、显卡核心都是好的。求大神给思路

网友:
核心除非是自己拆下来的,淘宝买的也不是没有坏的

网友:
买的核心和显存有保障吗?不排除还是核心的问题!

网友:
GM5MPHY MB V1.0

网友:
哈显存给个图你参考下

网友:
我碰到过一台拯救者,一加热数据线就不通的,凉下来就好了,哈哈,然后温度越高阻值越大,太神奇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现在怀疑显存电压1.20V是不是低了,正常不应该是1.35V吗

应该是电压问题,但如果是电压问题,应该是A1或C0报错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现在怀疑显存电压1.20V是不是低了,正常不应该是1.35V吗

正常是1.25/1.35

网友A:
我现在怀疑显存电压1.20V是不是低了,正常不应该是1.35V吗

应该是电压问题,但如果是电压问题,应该是A1或C0报错啊 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前天 08:48
正常是1.25/1.35 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前天 08:46

网友B:
C0的地址,核心那端联锡,会出现打值正常。。跑测试报错

不可能连锡的 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3 天前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显存和核心都换了还不行?

核心、显存换了两套,报错一摸一样,肯定不是核心或者显存的事情,板层也没问题,地址线阻值全部正常。

网友A:
自己先顶一个,这种报错真的很少见,没遇到过

我之前也遇到过华硕的,a1报错,换了核心显存一套,打了焊盘阻值都正常,但是就是报错a1,供电也正常,最后没办法退了 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半小时前

网友:
这种2070的显卡 还有包好的?不都二手拆机  只有外星人的显卡版拆的靠谱点

网友:
板号是什么

GM5MPHY MB V1.0 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3 天前

网友:
建议放弃吧,有得搞呢

网友C:
显存和核心都换了还不行?

核心、显存换了两套,报错一摸一样,肯定不是核心或者显存的事情,板层也没问题,地址线阻值全部正常。 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3 天前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C0的地址,核心那端联锡,会出现打值正常。。跑测试报错

不可能连锡的

网友:
遇到过一样的故障,最后发现买的显存有问题!

网友:
会不会是核心供电不稳定呢?

网友:
来自: 中国
示波器打下电感后端波形

网友:
86941换一套再说

网友:
你用可调电源单独1.25V给显存供电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自己先顶一个,这种报错真的很少见,没遇到过
我之前也遇到过华硕的,a1报错,换了核心显存一套,打了焊盘阻值都正常,但是就是报错a1,供电也正常,最后没办法退了

网友D(2025-11-29):
是不是显存的分压电阻有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是不是显存的分压电阻有问题

显存供电1.2V是正常的,显存对地的那些电阻也都是好的

网友E:
1.vbios要刷对,这很重要的,不然你换了多少套不行。
2.核心显存要确定是好的,核心型号要对。
3.要查显存的外围的电阻,又一个几百欧和一个一120欧的容易坏。看你测的只是b通道低位的报错,是那个120欧的电阻坏的可能性比较大。
以上这三步都完了,只要手工没问题就没有修不好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1.vbios要刷对,这很重要的,不然你换了多少套不行。
2.核心显存要确定是好的,核心型号要对。
3.要查显存 ...

121欧电阻都检测了,阻值正常,vbios肯定是对的,核心肯定是好的,手工肯定没问题,现在发现很多断线,已经有9根了,不知道跟这又没关系,还在犹豫要不要飞线,毕竟跑MATS不正常,

网友:
不排除PCB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