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南x99主板奇葩故障,能VGA正常使用

楼主(2025-11-23):
HDMI接口不显示,但是显示器待机灯不闪了,说明有信号,但是屏幕不亮没任何反应,肯定不是显卡的问题,有没有大神遇到过?换过gt630和gtx1650试过,这2显卡在正常的主板是能用HDMI和dp的
显卡
不显示
HDMI接口
显示器
本主题由 海韵之恋 于 2025-11-24 08:40 审核通过

网友:
用小牙刷沾酒精把插槽里的金手指擦擦,再不行就得看看板子有没有断线的或者掉件,进来学习!

网友:
之前碰到过,怎么都找不到毛病,后面换了根HDMI线好了,哈哈。你这个我感觉不是主板的事

网友:
检查Pci-插槽。主板bios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