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显卡负载黑屏

楼主(2025-11-23):
测所有电压正常,核心供电波形不正常(之前也发过帖居然说是我没正确使用示波器误判)这波形不正常还不明显吗

测了下mos管,四相供电波形一样,发现个不正常的现象,就是四个mos管第三脚分别是2.2v/-1v/-2v/-2v,没搞明白,这是正常还是不正常?

网友:
测一下上管电压

网友:
认真的吗?上管电压

网友:
已经修好,回来拿分

网友A:
电压都不测试一下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压都不测试一下吗

测什么电压?我第一句话就说了所有电压正常,而且正常进系统装驱

网友:
什么问题,我有一张板子跟你这个波型一样,没弄好

网友B:
这个示波器肯定不便宜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示波器肯定不便宜吧。

5K左右

网友:
直接换芯片 或者查芯片的外围供电

网友:
直接换芯片 没其他办法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