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戴尔锁屏电池不放电

楼主(2025-11-24):
测试PROCHOT#为零 不正常查来源充电芯片发出高电平 拉低了转换管 更换充电芯片就正常了

网友:
什么奇葩故障都有,哈哈,这也太奇葩了

网友:
原来是锁频率的锁频,我还以为真是锁屏呢

网友A:
我也以为真是锁屏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也以为真是锁屏

哈哈 还是得多读书 字都打错了

网友:
学习了,温度检测异常,太多原因导致锁频了

网友B:
PROCHOT#这个是什么信号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PROCHOT#这个是什么信号

温控模块的检测

网友:
这问题也是太奇葩了

网友C:
我也被错别字骗进来了   以为是什么奇葩刁钻的问题呢

网友:
DELL好多这样的问题呢 好多是充电器中间的充电检测引起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也被错别字骗进来了   以为是什么奇葩刁钻的问题呢

嘻嘻 看来学习 不好 也有好处

网友:
这个故障一点也不奇葩,说奇葩的是修的太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