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MD重做CPU返修讨论

楼主:
重做CPU植的是183度的有铅锡球,有两台使用2-3个月又是重启和死机,估计还是CPU虚焊,你们重做CPU是用无铅还是有铅,返修率多少 ?修好后保多久,用什么散热硅脂?

网友:
用无铅的锡,用相变片!

网友:
如果U本体不行,无论植什么球都一样,尤其AMD的。

网友:
本体问题吧

网友:
用无铅的。。。。

网友:
无铅才能稳定使用

用无铅的就辛苦一点,重做内存 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前天 11:41

网友:
用无铅的就辛苦一点,重做内存

网友:
无铅干了还是不太行就换U

网友:
用低温锡不行,用无铅高温的,不容意虚汗

网友:
Intel也有这种现象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