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B560M-K R1.02不过内存维修

楼主(2025-11-24):
今天一个客户拿来一台电脑说放了半年不开机了,自己拔了内存条拔了显卡都不行。拿到手发现确实不开机但能触发,拔内存蜂鸣器可以报警,插上内存蜂鸣器没有反应。直接用万用表测量内存工作条件 vcc电压1.2v  vpp2.5v  SPD3.3v   测vtt发现没有电压   问题就这里了 通过观察和测量发现有一颗电容有裂痕和短路导致vtt没有电压,直接用螺丝刀去除  重新开机电脑正常亮机。

网友:
这颗滤波电容导致漏电没有电压,楼主思路清晰,学习了!

网友:
应该告诉我们并拍照确定电容在主板哪个位置,而不是拍几个万用表图片。

网友:
修得顺利,电容短路故障是我们维修人员的福利

网友:
思路清淅,理论基础扎实,一定是维修高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