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prime B660M-K D4 R1.02 内存报警

楼主(2025-11-24):
内存scl sda电压偏低换掉小6脚管ok

补充内容 (2025-12-25 10:51):
这个板子还有一个奇怪现象 两块好板对调bios会捡不到独立显卡 也就是说刷备份的bios都会捡不到独立显卡 官网的编程器刷完不亮   不知咋回事

网友:
谢谢分享!数据和时钟电压低。

网友:
是S_SMBDATA_DDR、S_SMBCLK_DDR电压偏低

网友:
感觉这会是以后得又一通病

网友:
越精密反而故障越多。

网友:
是双n mos管?

网友:
估计又是一个通病问题,以后修到就注意了

网友:
应该是通病  留意了 谢谢

网友:
会成为新的通病吗?

网友:
这个一般一量系统管理总线的二极体值就能发现吧,表现出来就是二极体值不同

网友:
台机板修的少,参观学习一下

网友:
很好的经验分享

网友:
老司机  6666666

网友(2026-03-21):
好板对调BIOS不认显卡会不会是ME固件的问题,不是纯净ME

网友:
官网的是CAP,,要编译成BIN文件才可以用一般的编程器刷,,,好的编程器可以直接刷

网友:
这个是已经转成BIN

网友:
是不是保护总线二极管吗,能说明更好,
发表于

网友:
华硕的i板刷编程器需要分离cap