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oga 14sARE 2020板号DA0LS3MBAF0同时插电池和适配器充电灯闪烁不能开机

楼主:
Yoga 14sARE 2020板号DA0LS3MBAF0同时插电池和适配器充电灯闪烁不能开机。单用电池和适配器可以正常开机进系统。
电池是15.36v。公共点为12v。插上电池和适配器,公共点12v就是0-12v跳变。
充电芯片为BQ25710,H桥出公共点。正常来说公共点和电池电压相同才对。
查BQ25710第18脚CELL_BATPRESZ一直为4.5v,即REGN的75%,参考手册,
请问还有什么信号可以设置公共点电压吗?

网友A:
是不是BATDRV开启,电池和适配器短路了跳

不应该呀 电池和电源单用都正常 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13 分钟前

网友:
EC加热一下看看

加焊无果呀 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12 分钟前

网友:
是不是隔离管有问题

不是 排除了 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13 分钟前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BATDRV开启,电池和适配器短路了跳

不应该呀 电池和电源单用都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不是隔离管有问题

不是 排除了

网友:
加焊无果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