索泰GTX660显卡风扇狂转不开机维修

楼主(2025-11-25):
昨天晚上收了一台二手电脑,电脑上有块坏了的索泰GTX660 2G毁灭者显卡,决定把它修好。
故障表现:开机风扇狂转,点不亮,万用表测试GPU供电只有0.2V。
维修过程:拆开检测发现5v输出只有2.5V。5v供电由APL1117稳压器产生,3脚输入12v正常,1脚调整脚1.8v正常,判断该芯片损坏。
找不到一模一样的芯片,从技嘉b85m主板拆了个L1117LG芯片装上。测试5V供电正常产生,装上散热器测试成功点亮,维修完成。
维修总结:由于5v芯片损坏电压输出不够,无法驱动核心供电芯片,导致核心电压偏低,显卡狂转。
最后有个疑问,L1117芯片大个头和小个头直接替换用着稳定吗?

网友A:
恭喜楼主修复成功!很有成就感!非常典型的维修思路,先测供电,大换小可以,小换大个人直觉就是电流大小不同!感谢楼主分享,学习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恭喜楼主修复成功!很有成就感!非常典型的维修思路,先测供电,大换小可以,小换大个人直觉就是电流大小不 ...

正解,我也感觉这个配件用着不够稳定哦,到时候找个一样的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