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acBook A2992 820-02918人为制造故障修复

楼主:
同行送修一台A2992苹果本,M3系列,故障不开机
上电测试,5V电压
拆机,打重要点位阻值,发现UF400和UG400这两个芯片的PP3V3_UPC0_LDO、PP3V3_UPC2_LDO线性3.3V短路
打开鑫制造的点位图,看相关线路,拆掉对应的电容,还是短路,拆掉两粒芯片,阻值恢复正常
这个新款的升压芯片价格很贵,报价后客人同意加钱,订芯片回来换上,装机再插电测试,3.3V恢复正常,1.5V也出来了,旁边的PP3V3_S2在跳变

以为没做好芯片,两粒都拆下来重新植株焊回去,发现还是一样,薅头发了
再对板上各个重要点位测量一遍,都没啥大问题,放到显微镜下去过了一片,意外发现R7400电阻怎么没了

图纸看是10欧的,料板拆一粒装上,再装机插电,20V出来了,电流也跑到4.2A多(这款需要接电池才可以20V升压),正常应该显示了,屏幕却还是暗的,难道屏坏了?拿了一片A2442的屏扣上测试(不扣摄像的接口),依旧没显示。
再取下来,显微镜下继续扫雷,发现R7800电阻也没了

0欧电阻,补上,再装机测试,一切正常,进系统。

猜测:应该顾客拿给其他师傅维修,价格或者其他啥的原因没谈好吧,上家师傅故意用大电压把两粒芯片打坏,然后又拆掉了两颗电阻,制造一些维修难度吧
不过要谢谢没有对硬盘或CPU等零件加大电压破坏,否则就修不了。

网友:
二修机是要多看看主板,随知道有些上家会做什么

网友:
楼主火眼金睛,,,

网友:
上家坏心思不少,楼主技术不错

网友:
不是完全上家心思坏 有些用户检测半天 最后报个价 就不修了  也很老火

网友(2025-12-01):
有的客户让你测半天就不修拉,你说怎样说

网友:
厉害!人为故障真的是能搞死人

网友:
还是楼主技术精湛

网友:
上家太仁慈了

网友:
我上次也修过一次人为的故障,应该是价格报的有点高了,人家不修了

网友:
一Y9000P在韩国用,坏了去修要价和买新的差不多,不修还收了1000,还搞破坏电阻换成铜丝,用松香掩盖,把CPU供电芯片烧焦了PCB都干糊了

网友:
你不说很多顾客自己很贱 非常贱  报价300 500 不修非让人免费检测 、成这样很明显了 、如果真要搞的不会那么操作手下留活机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