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DELL Latitude 5490 LA-F401P CPU I5 8350U SR3L9 上电瞬间掉电

楼主(2025-11-25):
DELL Latitude 5490 LA-F401P  CPU I5 8350U SR3L9 上电瞬间掉电
1.全板打值,集显供电0.000以外其它未见异常。
2.目测二修机,不容易看出来修过的痕迹。

3.接电电流跳变到0.806--0.011-0.009可以再次触发:0.806--0.009.
4.示波器测试:UC5 BIOS波形正常。UT6 TYPE-C BIOS 有瞬间波形。
5.刷过BIOS故障现像不变。
6.电压:PWM 3 5  1.05 1.0 1.8 PLT_RST#3.3V

初步估计:CPU问题或虚焊,但集显阻值不对,有可能是CPU坏。

网友:
CPU问题不可能瞬间掉电啊 加热一下试试不就知道了

网友:
结论:处理器集显短路损坏,已拆除确认了。

网友A:
cpu坏又赚不到钱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cpu坏又赚不到钱了

收回来的,不亏

网友B:
cpu坏,换个,值不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cpu坏,换个,值不?

没有这个必要

网友:
这个u好像是加密的

网友:
cpu坏又赚不到钱了。现在的CPU咋这么容易坏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