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神们,帮忙看看小米笔记本开机定500毫安电流是哪里出了问题?感谢

楼主(2025-11-25):
这个笔记本是我卖给客户的,二手的答应给他保修一个月,谁知道他拿回去用了20来天就不开机了

,机器到我手上是上电没有待机电流,按开机键没反应,插充电器没反应,指示灯不亮,主板很靓没有维修过,后拆机检查发现公共点没电压,阻值只有12,几乎接地了,公共点加电烧机发现集显供电的一颗6380MOS管发烫,更换一颗同型号的MOS管后,就可以正常上电触发了,测量各路供电均正常,就是一直定在500毫安左右,已经更换过内存,BIOS也刷了几个,就是故障依旧!维修到这里就无解了,大神们帮忙指导一下,感谢感谢,不想给顾客退机的机会

型号是小米TM1802-AC,版号是DAOTMBMB6DO

网友A:
用的多少V烧机的?上管击穿直通核心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的多少V烧机的?上管击穿直通核心了?

0.1V开始烧的,调到0.5v左右热成像就可以看到那颗管子有微微的发热了

网友B:
集显上管击穿, 那CPU就挂了,

网友A:
换完MOS管再测量集显电感阻值啊,你不是有阻值图吗?看看是不是20,如果是你一开始测量的12的话那很可能就是核心坏了。在上管被击穿时大电压就直通核心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完MOS管再测量集显电感阻值啊,你不是有阻值图吗?看看是不是20,如果是你一开始测量的12的话那很可能就是核心坏了。在上管被击穿时大电压就直通核心了

阻值确实比图纸上标的低了一半,那估计是U挂了

,热成像照了也是核心在发热,哎!

网友C:
他这个集显还有12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他这个集显还有12

意思是还有的救吗?

对比图纸上的阻值都低了一半多!但是还没完全接地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集显上管击穿, 那CPU就挂了,

CPU供电和集显供电都正常,独显的供电也正常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他这个集显还有12

集显量了还有10

网友:
换供电上管具体只换一个上管,烧上管是有原因的,问题还是考虑下你这个供电跟后级是不是已经烧坏了吧

网友D:
很明显的供电击穿CPU,U已经挂了,供电出没用,CPU没在工作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很明显的供电击穿CPU,U已经挂了,供电出没用,CPU没在工作的

嗯,放弃了,换CPU不值当,给顾客换了一台联想S410,希望别再出什么幺儿子了!

网友:
MOS管击穿, 这个电清,感觉 CPU带走

网友E:
这明显就是CPU挂了呀

网友:
换cpu,肯定好

网友:
这个机器不值当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明显就是CPU挂了呀

嗯,放弃了

网友:
没阻值一定坏,有阻值不一定好

网友:
测下内存复位,如果没有,就是CPU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