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PRIME H310T R2.0 D3-SI接硬盘问题

楼主:
鱼上买了块这个主板,开机正常,进BIOS显示12V和3V电压正常,5V电压只有4.52V。
然后主板只插M2能正常使用。但一接SATA硬盘就不开机,用表量了下SATA5V供电,4.52V那个电压只有4.3V左右。
这是哪里坏了?有高手帮忙解决吗?

网友:
这问题不是很简单吗 直接查那5V供电不行吗

网友:
刷bios试试

网友:
查IO芯片的5伏检测脚,分压电阻

网友A:
接sata硬盘就不开机?是指不触发还是说cpu风扇转但显示器无显示?

风扇转起来又停,循环。 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4:43

网友B:
没接硬盘就4.52,已经低了啊。找找图吧,

没接硬盘4.52v,接了不开机风扇转,4.3v 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4:44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接sata硬盘就不开机?是指不触发还是说cpu风扇转但显示器无显示?

风扇转起来又停,循环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接硬盘就4.52,已经低了啊。找找图吧,

没接硬盘4.52v,接了不开机风扇转,4.3v